求伺服电机加10速比行星减速实现104速比方法

楼主(2019-01-26):
小弟做一个104工位圆盘分割的机构,有网友说可以通过伺服电机加上10速比的减速机,采用电气控制来实现104等分,我是新人不知道实现的方法,大神们能给个具体的电气控制方法吗?

网友:
新人你好。新你再见。

新人首先你得搞清楚啥叫饲服电机,这个电机很特殊,它不是通电就转的,要给指令,电器通过PLC对它发驱动指令,假设发一个脉冲它转0.1度,那么你想转1度,你就让PLC给它发10个脉冲就好了。它就会老老实实的转1度,然后停在那里等你下一步指令。并且饲服电机是一个闭环控制,它自身会检测我是不是走到了1度了,走少了,就再申请脉冲,走到为止。走多了就申请反向的脉动,反转一下,也是走到为止。如果你是搞机械的,你仅需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那么回到你那个问题,要把一个圆分成104份,对饲服电机来说太容易了。如果要加减速器,要注意减速器的齿轮背隙,(如果是齿轮减速器)这个值会影响实际输出端的走位精度的。换句话说,电机走位停卡没问题,但减速器空位太大,也就走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