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表面处理

楼主(2019-01-27):
6063铝型材作为轨道走聚氨酯导轮,有受力要求,有什么表面处理方式么?型材比较长,阳极氧化不好做。

阳极氧化可以提高铝合金抗变形能力,耐磨性,硬度么?

网友:
我上次找的厂家说上面的都能做到

网友:
一般的阳极看一下行不行,不行就做硬质阳极。

网友:
阳极氧化不能提高铝合金抗变形能力单可以提高表面硬度,硬质氧化层很薄一般也就几丝。特殊工况可以采用特殊工艺的处理,减少摩擦系数的铁氟龙图层等工艺 ,具体看你使用要求,可以详细说明让大家帮你出出主意。

网友:
阳极氧化应该是可以做的 ,我这边6米的流水线型材都是型材厂家氧化好的,不过要表面增加硬度的硬质氧化不好说,就看后期氧化厂的加工设备够不够大

网友:
所有的表面处理都是改善表面质量,防腐、表面硬度,耐磨,美观等。材质特性不会改变,比如抗弯、抗拉等

网友:
表面处理只是用在防锈或者提高硬度增加耐磨性的,不会提高抗弯强度的,我感觉还是靠加支撑或者别的办法来提高抗弯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