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洗鞋机

楼主(2019-01-27):
最近洗鞋发现好麻烦,想做一个自动洗鞋机,看下吧友们有什么洗鞋的工艺要求,比如不伤鞋之类的,在淘宝上看了一个简单的洗鞋机,类似洗衣机一样,加的毛刷,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
超声波,振动,电动刷,电解,旋转,市场上就这几种。
我的想法是

依然采取洗衣机模型,参数做修改,或者直接在可洗衣机加速功能增加程序
1每个人的脚码是固定的,鞋就是固定的,做一个自己脚的模型,里面放上振动装置和超声波,表面一层软毛刷,放在鞋里。
2洗衣机中心要有一根轴,第一个装置挂在上面,
3做一个可快速适应鞋外形的毛刷结构,覆盖在鞋的表面能恰好凹凸相一致,同样做振动。
最后完成第一部清洗,甩水,第二步清水在来一边甩水。
最后烘鞋器伺候
😓感觉比手刷还麻烦,

网友(点评):
中心一根轴上面加毛刷,桶壁也覆盖毛刷,清洗时,所有的鞋架围绕中心轴转动,并且自己可以自转,鞋架上光震动就行了,烘干同时可以再加蓝灯消毒。

网友:
是个好想法,不错不错

网友:
在抖音上看到一款超声波洗鞋机,脏鞋子放到机器里,拿出来和新的一样,不知道实际效果会怎样

网友A:
运动鞋直接放洗衣机里洗,洗完甩干,一直这么干。

网友:
感觉好多年没有洗过鞋了。

网友:
关键淘宝上一收一大把啊 除非你有竞争优势 否则没多大意思

网友:
基本上都是擦擦油,差不多就扔了。

网友:
确实需要一个

网友:
做出来我用的话我买一个,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动鞋直接放洗衣机里洗,洗完甩干,一直这么干。

我也是,挺干净的。

网友(2021-12-27):
大家想过用高压细水雾来做吗,特别是洗网面鞋应该很好用

网友:
这个发明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