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的吸油问题

楼主(2019-01-27):
本人从事井下辅助运输车的设计研发,刚做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用的是danfoss的柱塞泵与柱塞马达,现在我的液压油箱布置在了泵的下方,离柱塞泵的吸油口大概三四百毫米,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泵吸油

网友:
不会,容积泵有一定的自吸能力

网友A:
”泵的吸油口大概三四百毫米”,泵的吸油口离什么地方三四百毫米?泵的吸油口最好装一个吸油过滤器,吸油管也不要伸到油箱底部,离一定距离就行。

网友:
会受到影响,一般要求负压少于500mm。

网友:
柱塞泵吸油油口上一般不能装过滤器。可以装一个管道过滤器或回油过滤器。

网友:
感觉在主泵串接一个齿轮泵作低压补油用更合适,柱塞泵对低压进油压力要求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的吸油口大概三四百毫米”,泵的吸油口离什么地方三四百毫米?泵的吸油口最好装一个吸油过滤器,吸油管 ...

离油箱的出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