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下的齿轮传动咨询

楼主(2019-01-27):
大家好,这是一个偏心齿轮结构,图上的三点圆心目前在同一条直线上,本身的推杆是L型的,这样的设计合理么?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呀,谢谢!

网友A:
运动时最上面那个点是怎么动的?假设从上到下给你画红色圈的点编号为1,2,3。那么,当2点绕3点旋转时,1点能上下动吗?

网友:
有没有死点啊?

网友:
应该没问题,就是一个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在cad上看看有没有死点,立体图不方便看。

网友B:
设计成L型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时最上面那个点是怎么动的?假设从上到下给你画红色圈的点编号为1,2,3。那么,当2点绕3点旋转时,1点能 ...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成L型有什么用呢?

主要想将重心偏于一边

网友C:
应该没问题,可转动,(L型无影响,属于刚体)如果反过来驱动会有死点(竖直运动驱动齿轮转动会有死点)

楼主(2019-02-28):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问题,可转动,(L型无影响,属于刚体)如果反过来驱动会有死点(竖直运动驱动齿轮转动会有死点)

那上面的那个点偏移一边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L型毫无意义,跟直杆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L型毫无意义,跟直杆没区别

您这边有没有设计过类似的偏心轮呀,看能不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