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设计一个既可以轻松手动推拉,也可以气动推拉的气动系统。

楼主(2019-01-28):
为了能实现手动推拉,选用了三位五通电磁阀(中泄),并且排气口敞开,气缸与电磁阀之间无任何节流阀。设计如下图。

做出来后,发现有问题。电磁阀最低工作压力是0.17Mpa,我设定减压阀为0.2Mpa,然后调节节流阀发现,调的太小了,电磁阀无法正确动作,调的太大的,气缸动作速度太快。

为什么调的太小的时候,电磁阀无法正常工作?先导式电磁阀就是这样吗?

后来稍作调整,加了两个节流阀,这样的话,气动动作可以顺利完成,但是手动推拉的话,太费力了。
大家有什么主意吗?

网友:
参考一下气动平衡吊

网友A:
先导电磁阀有背压,压力太小打不开
你加的那两个节流阀是进气节流还是排气节流?

网友B:
节流阀,并不是单纯的节流作用,同时伴随的副作用就是压力降低,你的进气压力跟电磁阀的最低工作压力已经很接近了,再增加节流,就会达不到最低工作压力。根据你的需求,应该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

1. 使用第一个方案,将电磁阀更换为直动式电磁阀,这样就不存在最低工作压力的限制,哪怕压力是0都可以切换
2. 使用第二个方案,将减压阀后面的节流阀去掉,气缸两端的节流阀更换为进气节流,同时在节流阀和气缸之间增加快速排气阀

我个人比较推荐第二个方案,投入更少的钱便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电磁阀有背压,压力太小打不开
你加的那两个节流阀是进气节流还是排气节流?

那两个后加的,对进气排气都有节流效果。
反正加了之后效果挺好的。我是用来开关推拉移门的,刚开始的时候,需要排气的气缸有一个比较大的容积,排气节流效果不明显,可以让门快速启动。

然后后续的运动的时候,由于排气压力越来越大变大,节流效果出来了,移门就可以保持一定的速度不再加速。

就是手动推拉太费力了。

网友:
汽车电动反光镜,电动手动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流阀,并不是单纯的节流作用,同时伴随的副作用就是压力降低,你的进气压力跟电磁阀的最低工作压力已经很 ...

研究了一下“快速排气阀”的作用和原理,看来应该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不过现在快递都停了,只能年后再试了。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