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2 FH SS 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9-01-28):
有一张美国的图纸,材质一栏写着“26GA 302 FH SS”,我知道26GA是材料厚度,那么后边的“302 FH SS”是表示什么材质呢?有知道的帮个忙,告诉一下。
我网上也查不到。

网友A:
我猜 302不锈钢

网友B:
只能看懂中间两个302 全硬哈哈

网友C:
应该是 302 FULL HARD STAINLESS STEE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302 FULL HARD STAINLESS STEEL

谢谢了,根据你的提示我又查了一下,你说的应该是对的。为了确保,我还是问一下客户吧,有了结果告诉你。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302 FULL HARD STAINLESS STEEL

今天得到客户的回复,是全硬不锈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看懂中间两个302 全硬哈哈

今天得到客户的回复,是全硬不锈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 302不锈钢

今天得到客户的回复,是302全硬不锈钢,谢啦

网友:
302是青山控股对以前的国标304标注的新代码,元素含量NI8 CR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