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solidworks草图功能解决了一个求连杆杆长的问题

楼主(2019-01-28):
已知行程为34,两个定点距离56.1,短杆长度40,短杆转过的角度45,求长杆的长度。

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零件是一个卡爪。卡爪上面有两个销,第一个销是固定卡爪位置的,第二个销是活动的,用来把三个卡爪叠在一起。后面一个气缸传过来的力往前顶,卡爪张开。往后拉,卡爪抓住东西。

已经知道行程和第一个销的位置还有卡爪上半部分的长度。求卡爪下半部分的长度。

我列方程算了半天,又用作图法做了半天,发现很难。于是灵光一现,用solidworks的草图约束的功能画出了简化的连杆。
然后一量,长杆的长度是70.513626。
最后我想说,以后遇到这种连杆问题,可以试着用solidworks解决,很方便。

网友:
我经常就是这样弄的。平面式并联机器人的工作范围也可以这样搞出来

网友A:
CAD也能作图吧!二维绘图软件都能做!以为你发现了solidworks新的功能了。

网友(点评):
正是因为本人才疏学浅,不会用CAD做出这个图,所以用solidworks做的。就当抛砖引玉了。也许你可以试一试用CAD做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CAD不能拖动啊,SW是可以拖动的。

网友(点评):
我没有说CAD不能作图。我把帖子发在另一个论坛,一个家伙还在纸上,用笔算了出来呢!我只是说用solidworks做这个比较方便,请不要纠结CAD了。CAD只是一个工具,能解决问题,干嘛非要用CAD呢。更何况我最后也用了CAD

网友:
构建草图,添加约束,画构件方案确实挺有用。

网友:
这个确实很有用的,之前用草图解决了不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也能作图吧!二维绘图软件都能做!以为你发现了solidworks新的功能了。

CAD还是要学会的,这是最基本的绘图工具了。没有才疏学浅的,只有学不学的。

网友(点评):
我第二张图是求出杆长后用CAD做出来的,我是想问怎么用CAD作图求解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并不是不会用CAD

网友(点评):
CAD是基础,你为啥觉得我不会呢,感觉就很好笑

网友(点评):
啊?不是感觉好笑,我是说机械专业的应该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也能作图吧!二维绘图软件都能做!以为你发现了solidworks新的功能了。

没有CAD时直尺圆规,有了CAD就用屏幕鼠标,有了SW就是忘了CAD和直尺圆规

网友(点评):
看了11楼再加上《计算法》棒棒滴!

网友:
有不同看法了,你一个连杆长度70.513626,怎么做到,你不能在角度上给一点公差吗?将连杆凑个整数.
或者预计下压缩变形量.

网友(点评):
你说的有道理,实际情况肯定会给公差的。这个只是简化模型以后的理论计算而已。

网友:
这里有一个浪费时间的笨办法:

网友(点评):
学院派,太强了

网友:
建议你在加工时,孔的位置公差和错开一个等级,气缸连接处预留可调间隙

网友:
这个方法好,楼主真是一个细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