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系的总转动惯量

楼主(2019-01-28):
一个电动机通过多个齿轮传动,计算电机的参数需要知道这些轴系的总转动惯量。如图,那么总的转动惯量是可以每个轴的转动惯量直接加起来的吗?

网友:
等高手回答。。。。。

网友A:
是加但不是直接加哦
应该是轴1在电机输出轴(或输入轴)体现出来的惯量+轴2在电机输出轴(或输入轴)体现出来的惯量...一直下去,每一个都要乘或除减速比的平方。每根轴减速比不一样的话每一根轴都要分开算再加起来

网友:
轴1侧是电机  那么电机处的转动惯量等于轴4处的转动惯量除以轴4到轴1总的传动比的平方+轴3处的转动惯量除以轴3到轴1总的传动比的平方+轴2处的转动惯量除以轴2到轴1总的传动比的平方+轴1的转动惯量  即:J=J4/(i41)2+J3/(i31)2+J2/(i21)2+J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加但不是直接加哦
应该是轴1在电机输出轴(或输入轴)体现出来的惯量+轴2在电机输出轴(或输入轴)体现 ...

我觉得也应该把减速比考虑进去。

网友:
轴1体现出的惯量是不是轴1的惯量除轴1到电机的减速比的平方?以此类推?

网友:
要把所有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原理就是能量守恒。设定驱动轴转速为w,计算总的动能,然后以w为转速折算到驱动轴上

网友:
请问各位大神,关于计算对于我这种只会加工的菜鸟,这种传动扭矩啊,惯量之类的有什么好的教材推荐嘛?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
累加计算出来的值肯定是偏大的,建议以齿轮分度圆直径为比例按比值划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