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这个连接夹头东西的内部结构

楼主(2019-01-28):
是用里面钢球夹紧的。这个东西原理是什么?有谁知道吗

网友A:
钻攻夹头吗???里面的钢球应该是一个安全装置,夹紧的话应该不是用钢球夹的,好像下面有一个方孔,用来传递扭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攻夹头吗???里面的钢球应该是一个安全装置,夹紧的话应该不是用钢球夹的,好像下面有一个方孔,用来传 ...

我估计用钢球夹紧的。连接件夹头有R3的凹槽。它是用来连接机床和夹头的。现在里面的钢球有点磨损了。需要更换

网友B:
钢球以前试过拆卸,但是没有成功,钢球应该是起到角向定位的作用吧,摇臂钻也用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球以前试过拆卸,但是没有成功,钢球应该是起到角向定位的作用吧,摇臂钻也用的这种

里面应该有弹簧,拉上去钢球会缩走,复位又会归位。就是不知道弹簧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应该有弹簧,拉上去钢球会缩走,复位又会归位。就是不知道弹簧位置

建议先想办法拆开再说

网友:
这个是丝锥卡套吧?标准工具,使用的比较多了。但想模仿这个机构就不太容易了,精度较高。

网友:
拆开就知道了,拆过几个品牌,德国台湾等的,原理类似,结构不同。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