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滑配指的是多大的间隙?

楼主(2019-01-29):
    大家好,年关将至,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财运滚滚。关于滑配,车间里面有两种说法,一说滑配间隙在千分位(几个um之间)——手感上无间隙,若是盲孔的轴孔配合,滑动时有明显阻力,抽出时有明显清脆的“啪啪”声。二说只要存在间隙的配合均为滑配,无论间隙是几个um亦或是几丝十几丝。
究竟哪种说法对呢,请各位前辈教教我,谢谢大家。

网友A:
都是滑配。一个间隙小,一个间隙大。

呵呵,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奇妙。不同的人对同一句话,理解有可能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滑配。一个间隙小,一个间隙大。

呵呵,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奇妙。不同的人对同一句话,理解有可能完全 ...

兄弟的意思是,在滑配这个概念上,大家还没有形成统一?

网友:
一两个丝的间隙也没什么直接的感觉,滑动配合是表示工件间相对关系或紧密程度,并不用于公差配合的专业术语,滑动配合一般是采用的间隙配合或过渡配合,只要能达到相对滑动的目的就可以。

网友:
现场的话,我倾向接受这种种说法。

网友:
现场经验丰富的师傅也是这么个说法,间隙太大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