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反过来用过行星减速机吗,我想要类似的增速机

楼主(2019-01-29):
如题:有反过来用过行星减速机吗,我想要类似的增速机,有的话请提供下品牌型号

楼主:
图示,模组的丝杆导程选小了,想提高移栽速度,不考虑换丝杆和电机,各位有啥办法吗

网友A:
电气的不就直接解决了么。。还换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的不就直接解决了么。。还换啥东西?

伺服按3000转算的,速度还是不够啊

网友(点评):
你这就算能达到速度要求,输出够吗?3000转,一般丝杆导程2~4,一分钟6米到12米,什么设备要这么高的移动速度

网友:
加“”增速机“”的办法是可行的,需要自己设计或给参数由供应商选型的。

网友:
可以这么用,我看过相关文献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用电机与丝杆平行安装结构,用同步带轮调整速比。
还是不建议脚痛医脚,头痛医头。
1.增速会减低精度。
2.这种单驱结构不适合高速。

网友(点评):
想法基本一至。直接收供应商换大导杆的丝杆就好。就是加钱的问题。

网友:
增速后会不会产生输出力不够的风险?

网友:
增速器和减速器,虽然都是齿轮传动,但设计不一样
何况行星减速器在输出端就拧不动啊,怎么用?

网友:
关键反着用,电机带的动不?

网友:
伺服电机的速度可以提上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按3000转算的,速度还是不够啊

速到太高了吧,启动扭矩怕不够了。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换条丝杆
模组供应商会给你解决,不用你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换条丝杆
模组供应商会给你解决,不用你自己动手

这个确实是最好办法,可是我们跟供应商谈崩了,数量多,他们不同意免费替换

网友:
要用告诉模组,别用丝杠,用同步带形式的

网友:
换电机也可以,用更高速的电机,估计价格会高一些吧
有些电机额定转速6000转

网友:
如果定位不高你就用同步带轮做加速比就好了

网友:
换多头丝杠

网友:
好像还没有这类只选增速的部件,可以用同步带轮增速!

网友:
还没有这种可以直接增强的部件,建议用同步带轮,齿数2比1来提速,之前我做的一台机械抓手这么干过!

网友(2019-04-16):
我们有增速机,另外导轨滑台、伺服电缸升降机都有、17391582138.联系我

网友:
用直线电机,飞起来

网友:
可以参考我们公司的产品看看,欢迎与我们联系

官网: http://www.gtc-gearbox.cn/
-
电话:+86-592-5931017

传真:+86-592-5992101

E-mail:gumptious@gumptiou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