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螺纹孔加工不良,导致螺纹小径偏大,螺纹不能受力,可有补救措施?

楼主(2019-01-29):
如题

网友A:
空间够的话   补一块   不够的话    抹点螺纹胶   先顶一阵

网友B:
保险的话使用螺纹套吧。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44444956917&ali_refid=a3_430583_1006:1106150589:N:%E8%9E%BA%E7%BA%B9%E5%A5%97:8e1f010ffbc71f87cbe7d1ff24f4fc78&ali_trackid=1_8e1f010ffbc71f87cbe7d1ff24f4fc78&spm=a230r.1.14.1

网友:
按挤压丝锥要求再干一遍。

网友:
少量几个的话,用挤压丝锥手动重新过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的话使用螺纹套吧。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44444956917&ali_refid=a3_430583_1006:1 ...

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螺纹套或者镶一块重新加工螺纹孔

网友:
支持加螺纹套。

网友:
铝件或者受力较小的钢件,可以考虑牙套

如果是受力较大的钢件,可以考虑打个更大的孔以后焊一块,然后重新打孔攻丝

网友:
补焊重新攻丝

网友:
加螺纹套

楼主:
数量太大,不适合补一块重新攻丝

网友:
焊接的部分会不会太硬不好攻丝

网友:
M3螺纹太小,本身都不能承受太大的紧固力,建议把螺纹孔打成过孔,直接穿螺丝来锁。

网友:
小螺纹受力不大,缠点生料带,应塞进去

网友(2019-10-12):
M3还有螺纹套,也太小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间够的话   补一块   不够的话    抹点螺纹胶   先顶一阵

螺纹胶可以增强螺纹的强度吗?

网友:
扩孔,重新攻丝,加螺纹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的话使用螺纹套吧。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44444956917&ali_refid=a3_430583_1006:1 ...

不错的建议

网友:
情况允许的话,可以改成M4的吧

网友:
补焊也是个可行性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