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最小齿数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9-01-29):
各位好:
    现有一问题,两组配对齿轮,第一组Z1=72/Z2=16,72齿的转速是50rpm;第二组Z1=16/Z2=27,16齿的转速是50rpm.
齿轮都是变位齿轮。为保证传动的稳定性、准确性,这样的方案有无问题?最小齿数可否做的更小?比如12齿。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9-1-30 12:17):
中心距是88(可以是87或89.可以略做调整),可以73/15,及15/73,每组中前面一个都是主动齿、转速50RPM,输入功率1kw,两组齿轮副中的小齿轮齿数尽量小。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A:
齿数少了会导致根切。另外相啮合的一对齿轮齿数最好互为质数,这样会保持齿面均匀的磨损。

网友:
从你给的数据看不出,主要是看齿轮的强度,强度够了可以用小齿轮。

网友(点评):
强度不是问题

网友:
少齿数的传动可以实现,关键1是强度能都满足,二是变位设计后的齿形实现问题。

网友:
12齿跟切很严重吧。即便正变位也难消除这样的影响。个人直觉。最好把三维画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更小的模数可以,建议减小模数。

网友B:
模数多少?要做到12估计模数会小到你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数多少?要做到12估计模数会小到你不能接受。

模数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少了会导致根切。另外相啮合的一对齿轮齿数最好互为质数,这样会保持齿面均匀的磨损。

可以73/15,及15/73,每组中前面一个都是主动齿、转速50RPM

网友:
齿数太小,在传动过程中容易出现跳齿的情况,楼主要注意!

网友(点评):
这么小的齿没用过,有所担心,所以请教各位

网友:
12齿会出现根切,要挖根设计,第一组最好不要出现公约数,避免个别齿过度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