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机构在某位置保持时,选择伺服电机伺服on还是启动抱闸?

楼主(2019-01-30):
伺服电机驱动的运动装置,具体运动过程为:转某一角度,保持10s;再转某一角度,保持10s;再转某一角度,保持10s……如此重复。因为装置是静不平衡的,想让装置保持在任意位置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1、电机转动某一角度后,保持伺服on,利用电机的锁轴力矩使装置保持在某一位置;2、电机转动某一角度后,启动抱闸,电机伺服off,利用抱闸的力矩使装置保持在某一位置。

想咨询下大家,这两种工作方式应该怎么选?各有什么优劣?伺服电机长期工作在伺服On状态保持,会影响电机的寿命吗

网友A:
最后一问我知道,答案也简单粗暴,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问我知道,答案也简单粗暴,不会。

大侠是有过这么用的实际经验是吗?已经验证确实不会影响?

网友:
看你这个装置的位置精度要求吧,精度高就用抱闸,不高就用自锁就好,两者的区别就在与启停相应和停车稳定性

网友B:
据我所知,抱闸是在驱动器掉电的时候自动抱死的,只要伺服的使能打开,抱闸就会得电,自动松开。这个过程是不可以强行干预的

因此,不存在选项

网友:
断电抱闸是可以,你这种频率不算高。关键是你驱动的元件和电机惯量要匹配。

网友C:
伺服电机的抱闸功能如果是负载不大的情况下,其实可以设定它旋转到某个位置固定不动的状态,其实带电停止也是稳定的,不用频繁抱闸,当然,前提是负载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抱闸是在驱动器掉电的时候自动抱死的,只要伺服的使能打开,抱闸就会得电,自动松开。这个过程是 ...

也可以加一个继电器,人为的控制抱闸通断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的抱闸功能如果是负载不大的情况下,其实可以设定它旋转到某个位置固定不动的状态,其实带电停止也 ...

负载应该不能算“大”,就是装置的静不平衡转矩,因为装置负载会变,因此不可能使装置完全静平衡。最大不平衡量的转矩低于电机的额定转矩,也低于抱闸的静摩擦力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加一个继电器,人为的控制抱闸通断电啊

野路子玩法,不推荐。。。

网友:
建议选择前者。如果惯量比做到1,精度挺高的。抱闸频繁开合对抱闸对继电器对电源都不好。
还有,大多数抱闸是有延迟的。肯定有延迟,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可以查阅伺服说明手册。就是电机启动延迟打开抱闸,电机停止延迟闭合抱闸。时间很短。

网友:
楼主这种只保持10s的就不要用抱闸了,楼上关于抱闸延迟的说法表示认同,本人是做精密设备的,从不在运动周期内启停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