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装入伺服箱中

楼主(2019-01-30):
我想问一下大家的公司里变频器是怎么装入伺服箱的?
我们现在安装变频器是用电葫芦吊起变频器,然后把它推入伺服箱中,再螺钉固定。
可是因为有几个伺服箱厚度比较厚,不太好推,吊绳会与伺服箱上部碰到,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啊?

网友A:
用杠杆平衡的原理,做个平衡杆,一端吊起变频器,另一端加个配重平衡,平衡杆再由起吊绳吊起,吊起的变频器就可以伸到伺服箱里了。

网友B:
箱子不能躺下?这么硬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杠杆平衡的原理,做个平衡杆,一端吊起变频器,另一端加个配重平衡,平衡杆再由起吊绳吊起,吊起的变频器 ...

谢谢大侠指点,你们公司是这样装配的吗?
主要是有几种伺服箱里面的变频器上部离伺服箱顶部空间比较小,不太好弄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不做这个,但不妨碍解决问题,你见过汽车装配线上往车壳里装车座的设备吗,大致意思相近,专门解决箱体很深往里安装较沉的组件。可以改平衡杆一端为托起结构,把变频器固定托起来,就解决了顶部空间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箱子不能躺下?这么硬汉的吗?

谢谢大侠指点。我考虑一下再做一个躺着的安装架

楼主:
伺服箱有一些宽度不到一米,有一些宽度差不多三米,规格比较多

网友:
叉车

网友(点评):
实践出真知^_^!

网友C:
相似情况做了个类似叉车的东西,电动泵控制油缸上下。组装加运载,避免歪拉斜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似情况做了个类似叉车的东西,电动泵控制油缸上下。组装加运载,避免歪拉斜吊。

谢谢大侠,图片一直转圈无法显示啊

网友D:
我们汽车行业中,如果东西太重,可以选用助力机械手来搬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图片一直转圈无法显示啊

不太会传照片,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汽车行业中,如果东西太重,可以选用助力机械手来搬运。

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还有没有好方案

网友:
看数量多少呗,少的话,7#答案 叉车,多的话就做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