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同行关于齿轮的问题

楼主(2019-01-30):
单位不知道从哪弄了个样机,让我们技术部门拆了研究下内部结构,其中里面有几个齿轮根据外形尺寸齿数及中心距,计算算出来的模数是0.75和0.85,第一系列跟第二系列都不沾边,这两个模数的齿轮好加工么?

网友A:
其实反过来说,不管样机里的齿轮怎么样
对于你们仿制来说,这些齿轮能不能用你们自己常用的规格?是否一定要完全一样呢?还是只要分度圆直径和齿数,比例等关系保持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反过来说,不管样机里的齿轮怎么样
对于你们仿制来说,这些齿轮能不能用你们自己常用的规格?是否一定 ...

有道理,传动比若没有特殊要求,可以改称常规的模数来试试

网友B:
有没有模数为0.75的齿轮滚刀?
http://www.cmiw.cn/thread-337730-1-1.html

楼主先看看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模数为0.75的齿轮滚刀?
http://www.cmiw.cn/thread-337730-1-1.html

多谢

网友:
是不是有变位

网友:
改成标准模数是最好的,做非标件是很费钱的,特别是后期的维修更换都是个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测量的方法不正确,导致出现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测量的方法不正确,导致出现误差!

三维坐标扫描出来的,尺寸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