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有传动方案刚性研究探讨

楼主(2019-01-30):
装配顺序大手都明白,不啰嗦,最后通过扭力扳手拧紧锁紧螺母,施加一定力矩,把深沟球轴承轴向固定,这样做刚性咋样,长期用ps:轴承61807,支撑板受力F=200N

网友A:
深沟球轴承在轴向上能受这么大的力吗?是不是要用角接触轴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在轴向上能受这么大的力吗?是不是要用角接触轴承呢。

受力没问题的,轻载

网友:
哪个是固定件同步带轮跟底座连接,感觉支撑板是固定件。没有查过这个轴承的资料。建议用角接触沟球轴承。

楼主:
|蓝色格发表于 01-30 17:15哪个是固定件同步带轮跟底座连接,感觉支撑板是固定件。没有查过这个轴承的资料。建议用角接触沟球轴承。
支撑板是动的

网友:
我觉得用角接触球轴承会更稳妥一些。
还有,两个轴承中间如果加一个轴套会更好一些。

网友:
锁紧螺母如何考虑放松措施的,建议增加弹簧垫圈。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31 15:49锁紧螺母如何考虑放松措施的,建议增加弹簧垫圈。
有顶丝

楼主:
|yien发表于 01-31 15:18我觉得用角接触球轴承会更稳妥一些。

还有,两个轴承中间如果加一个轴套会更好一些。

扭力扳手就是给深沟球预紧力的,具备一定的角接触特性,轴承之间不用隔圈

网友B:
锁紧螺母起到调节齿隙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紧螺母起到调节齿隙的作用

螺母不是防止轴向窜动和预紧轴承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力扳手就是给深沟球预紧力的,具备一定的角接触特性,轴承之间不用隔圈

明白了,感谢指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母不是防止轴向窜动和预紧轴承的么

预紧轴承就是预紧轴向侧隙,轴向侧隙小了,传动齿隙自然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