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如何增加一可靠加强筋?

楼主(2019-01-30):
有经验的大神指导指导。对了,这个架子的宽度是325mm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A:
多宽 多厚 斜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宽 多厚 斜拉么?

板只有12mm厚度,宽度325。随便怎么拉没有限制,只要满足加强筋的条件就OK

网友B:
不限制就做斜拉,三角支撑比较稳当

网友:
多厚的板?载荷在板的什么位置?载荷方向如何?

网友C:
建议斜拉,结构稳定,不会出现断裂的尖点

网友D:
50kg,载荷不大。
关键是你得给出应力和变形的要求。

网友E:
感觉水平孔应该不能干涉吧,可以做龙门架型加强筋,然后用三角撑拉住龙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限制就做斜拉,三角支撑比较稳当

想做的美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水平孔应该不能干涉吧,可以做龙门架型加强筋,然后用三角撑拉住龙门架

我做过三角架,但是感觉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kg,载荷不大。
关键是你得给出应力和变形的要求。

变形小于0.2mm就OK。主要是前端受力的问题。我发了一张图,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斜拉,结构稳定,不会出现断裂的尖点

我也是做的斜拉,能具体点吗?我发了一张图,看怎么改一下,更美观

网友F:
两块厚度8毫米的,三角形加强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块厚度8毫米的,三角形加强筋即可。

是可以。我想优化一下。那么长,这么做出来,会很丑的。

网友(2019-09-09):
大佬什么软件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10-20):
很丑呀,斜拉。

网友:
斜拉不丑啊

网友:
两边加三角支撑,预留焊接坡口。避开安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