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关节带有锁紧的装置如何设计?

楼主(2019-01-30):
1.A和B分别是2个长支臂,横截面是40x30mm.
2.如图所示,A和B支臂通过销钉连接在一起,这个关节可以以销钉为中心进行旋转。
3.现在要求是A和B不但能够自由旋转,还需要在这个关节处添加一个限位装置,说
白了就是想旋转可以旋转,调整好位置后可以锁定的装置,使这A和B保持不动。

网友:
有现成的专利文献,在专利网站检索一下

网友:
是第一次装配之后锁紧就不再调节了,还是每次运行都要求调节后锁紧?
以及锁定装置也是要承力吧?

网友(点评):
每次调整好位置以后,都需要锁紧

网友(点评):
就是单纯的让A和B之间不动而已

网友:
就是想要那种阻尼合页的那种效果吧?

网友(点评):
不是,就是当固定好位置后,直接锁死的那种。

网友A:
在转轴外加一个销,调整好位置后插入插销锁死;需要调整 再拔出来

网友(点评):
属于一种方法吧,但是感觉不是很雅观,我们属于医疗。

网友:
很简单的改进就能实现。百度一下可借鉴的机构很多。

网友:
在销钉上再装一个零件,这个零件的位置相对于销钉是不能旋转的,但是可以上下滑动,放AB臂旋转一个角度后,AB臂上的档杆进入销钉上可以上下滑动的零件上分布的与相应角度位置对应的孔中。

网友:
卡盘可以在屈曲角度0°~120°的范围内自由旋转和固定。图示是卡盘的外观和内部结构图,其机械原理是旋钮设计有开口槽与三角槽,旋钮通过左右旋转控制齿片2的上下移动,这样扳手与齿片2就会存在啮合和非啮合的状态,即卡盘的锁定与开启。这是从网上看到的一个医疗关节固定夹具的原理,感觉和题主说的相似,

网友:
直接用螺栓和螺母锁紧固定,松了就能转动,紧固就不会动,简单粗暴有效!

网友(2019-07-31):
引用 网友A:
在转轴外加一个销,调整好位置后插入插销锁死;需要调整 再拔出来

每次调节位置的角度都不一样,如何插销?

网友:
lz最后如何解决?

网友B:
1.简单点一个通孔,一个螺纹孔,松掉就可以动了,到位锁紧不就得了。2.参考合页式门窗,两个零件之间加个连杆,一端条孔一端销孔分别连接在两个零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简单点一个通孔,一个螺纹孔,松掉就可以动了,到位锁紧不就得了。2.参考合页式门窗,两个零件之间加个连 ...

在创建一个边  组成三角形连杆 调节第三条边的长度不就可以调整角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