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路系统快插接头

楼主(2019-01-30):
做一个项目,需要热交换器进行降温,所以需要用到水路快插接头。目前的情况是全部进口,价格不是问题,关键是交期太长。米苏米,固安捷都找了,直通的能找到,但特别的一些的就没有了。
不知道群里有没有这方面的公司,如果做水路快插方面的可以聊聊。
先上一张图,大家看看。不过这个是气动的。

网友A:
液压的快拔接头试试。多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的快拔接头试试。多大压力?

我是接纯净水,液压接头容易被腐蚀。水路快插接头多用POM加不锈钢卡环

网友:
图片挂了,看不到

网友B:
找的供应商不是专业做接头的,如何提供专业方案?热交换需要快速插拔,同时断开后还需要截止且不能有滴漏。
我推荐给客户的是CPC:

网友C:
看不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的快拔接头试试。多大压力?

快插拔那种主要用于工位,一般设备内部都用快插即可。压力最大8bar, 目前已经找到这种接头的国内厂家,属于净水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图片

不知道咋弄,这网站挺傻的。名称就是穿板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的供应商不是专业做接头的,如何提供专业方案?热交换需要快速插拔,同时断开后还需要截止且不能有滴漏。 ...

哦了,是这个行业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了,是这个行业的。谢谢!

我也需要,请告知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需要,请告知联系方式。

目前有两家,一家是杭州富阳中荷电子有限公司,不过这家接头都是英制的,还有一家是DMfit , 韩国的品牌。淘宝上也有的。属于净水行业。

补充内容 (2019-2-11 15:40):
我这个和气管一样,只需要快插,拔下来之后确实会有漏水,不过这是后期维护问题。由于成本问题,不可能每个都用插拔接头。

网友(点评):
快插接头DMfit是仿JohnGuest的,但热交换用这个规格,无法解决断开后的泄露问题,且插拔便捷性不算太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两家,一家是杭州富阳中荷电子有限公司,不过这家接头都是英制的,还有一家是DMfit , 韩国的品牌。 ...

没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螺纹。

不知道你要哪种

网友:
福士汽车零部件 专业做汽车用快插接头 但是还没有拔下不漏液的 可以考虑增加个单项阀  1885312485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要哪种

第二。

网友:
米思米有哪种不锈钢管接头,如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