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系知识大派送

楼主(2019-01-31):
轴的用途和分类(了解轴才能更好的投身机械制造)
轴的功用:支承回转零件,并传递运动和动力。
轴的分类:

三.轴的材料
主要是碳钢和合金钢。
碳钢:价格低廉,对应力集中的敏感性低,可用热 1 处理或化学处理提高耐磨性和抗疲
劳强度,最常用 45 号钢。
合金钢: 比碳钢具有更高的机械性能和更好的淬火性能。 在传递大动力, 并要求减小尺
寸与质量,提高轴颈的耐磨性,以及在高温或低温条件下工作的轴,采用合金钢。
注意:在一般工作温度下(低于 200),各种碳钢和合金钢的弹性模量相差不多,所以不
能用合金钢提高轴的刚度。 在选择钢的种类和热处理方法时, 应根据强度和耐磨性, 而不是
刚度。 但在既定条件下, 有时也用强度较低的钢材, 而用适当增大轴的截面面积的办法来提
高轴的刚度。
ZT 和 QT 容易做成复杂的形状, 且价廉, 有良好的吸振性和耐磨性, 对应力集中敏感性
低,可制造外形复杂的轴。
§11-2 轴的结构设计
轴的结构设计包括定出轴的合理外形和全部结构尺寸。
轴的结构主要取决于:轴在机器中的安装位置及形式;轴水零件的类型、尺寸、数量及和轴
的联接方法;载荷的性质、大小及分布情况;轴的加工工艺等。轴的结构应满足:轴和轴上
零件有准确的工作位置;轴上零件便于装拆和调整;轴有良好的制造工艺等。
一.拟定轴上零件的装配方案
二.轴上零件的定位
1.轴上零件的轴向定位
定位轴肩的高度: h=(0.7~1.0)d ,非定位轴肩的高度,一般取为 1~2mm。
2.零件的周向定位

三.各轴段直径和长度的确定
四.提高轴的强度的常用措施
轴承端盖 滚动轴承 齿轮 套筒 滚动轴承 轴承端盖 半联轴器2-3mm
1.合理布置轴上零件以减小轴的载荷
2.改进轴上零件的结构以减小轴的载荷
3.改进轴的结构以减小应力集中的影响
4.改进轴的表面质量以提高轴的疲劳强度
五.轴的结构工艺性

网友:
轴系知识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bxdffpucWUZXEJlU0neOg 密码:xbcd

网友A:
定位轴肩的高度: h=(0.7~1.0)d,d是轴径
写错了吧,太离谱了
或者是用在特殊场合,可什么场合会要轴肩的高度等于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位轴肩的高度: h=(0.7~1.0)d,d是轴径
写错了吧,太离谱了
或者是用在特殊场合,可什么场合会要轴肩的 ...

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有问题。

网友:
结构有难度的是曲轴的设计,最不喜欢画轴系零件的图纸,标注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