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材料处理后:无磁性,HRC>40,渗进黑色,耐磨,黑色不易掉,精密零件

楼主(2019-01-31):
各位大侠们
             有谁知道以下:
     材料热处理,表面处理后:无磁性,HRC>40,渗进黑色,耐磨,黑色不易掉,精密零件.
目前有实验:
SUS304 QPQ处理  结果:变形  ,黑色容易掉
SUS304 镀黑硬铬   结果:精密尺寸无法保证,黑色易磨掉.

网友:
做什么用的?可以用其他材料代用吗?

网友:
PVD,CVD。。。为什么要求黑色?

网友A:
铝件的硬质阳极氧化,表面硬度应该行,氧化后尺寸会长些,注意下就行了

网友B:
用SUS440,低温渗碳,可以做到黑色。去年做的项目就有这样的零件,用在光学检测设备上的。详细的可以咨询下供应商,有些时候他们掌握的信息比我们要全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SUS440,低温渗碳,可以做到黑色。去年做的项目就有这样的零件,用在光学检测设备上的。详细的可以咨询下 ...

440是有磁性的吧?不像304那样是无磁或弱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40是有磁性的吧?不像304那样是无磁或弱磁

对的,440是有磁性的
当时用的是日本进口的304,国产的加工后还是有磁性,脱磁后还是有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铝件的硬质阳极氧化,表面硬度应该行,氧化后尺寸会长些,注意下就行了

耐磨的要求满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US440,低温渗碳,可以做到黑色。去年做的项目就有这样的零件,用在光学检测设备上的。详细的可以咨询下 ...

渗碳后防锈性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耐磨的要求满足不了

单纯从硬度比较,硬质阳极氧化膜(400~500 HV)不如高速钢或硬铬的(950~1100 HV),但MHC硬质膜的耐磨性却与硬铬的相仿,甚至比高速钢的还高一些。

不清楚楼主的具体工况

网友:
SUS304表面镀钛

网友:
SUS304指的是304不锈钢。SUS是日本材料标准,还是找专业的表面处理厂家来做最好

网友E:
楼主
50MN18CR4WN无磁模具钢,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
3Cr13不锈钢试试看行不行,这个钢硬度应该 是能达到的。其它的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没搞过这个

网友F:
我提供两个思路,你参考一下:
1.热处理后,做黑色PVD,基本没有变形
2.热处理后做黑色特氟龙喷涂或者特氟龙电镀
你自己权衡一下,但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其实不锈钢表面比较硬,也可以考虑不处理,这样更节省成本。

网友:
发黑处理本身就是酸腐蚀,精度别指望保证。你要依靠热处理,渗碳,渗氮,碳氮共渗什么的,都说是热处理了,自然也有些许的尺寸变化。QPQ你又说不耐磨,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材料就是304的,这种东西本身就不是用来说耐磨不耐磨这事的。

网友:
发兰处理可以吗,象联轴器一样。

网友:
QPQ都达不到你的要求,那看看有没有新工艺能达到你的要求,QPQ我个人认为是能满足你提的要求

网友:
碳化硅或可切削陶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提供两个思路,你参考一下:
1.热处理后,做黑色PVD,基本没有变形
2.热处理后做黑色特氟龙喷涂或者特 ...

就做过给下参考,之前有做过一个项目,黑色特氟龙喷涂也是不耐磨,有做过一个载具,前半年还没问题,后续出现磨损情况,影响视觉抓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
50MN18CR4WN无磁模具钢,你可以了解下

问一下这个无磁护环钢固溶后能提高多少硬度,之前没接触过这个材料,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这个无磁护环钢固溶后能提高多少硬度,之前没接触过这个材料,谢谢

50Mn无磁钢热处理为固溶+时效处理工艺,其温度、保温时间如下
退火温度880-900℃,保温时间3-6h,炉冷,
回火温度300-670℃,
固溶温度1020-1070℃,水冷,硬度30HRC;
时效处理温度580-600℃,时效15-20h,空冷,硬度≥35HRC。

网友H:
HPM75高韧性、高硬度无磁性塑料模具钢
均为时效硬化状态,出厂硬度约为37-41HRC
HPM75无磁钢时效温度650-700℃,时效15-20h,空冷,HPM75时效处理后硬度≥45HRC。
HPM75无磁钢共渗温度560-570℃,共渗时间4-6h,表面硬度950-1100HV,渗氮层深度0.03-0.04mm。
70Mn15Cr2Al3V2WMo钢代号70Mn15
供货状态均为时效硬化状态,出厂硬度约为40-45HRC
氮化硬度:65HRC

网友:
陶瓷喷涂是黑色的,圆的零件好加工,容易保证精度,方形零件,不是特别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50Mn无磁钢热处理为固溶+时效处理工艺,其温度、保温时间如下
退火温度880-900℃,保温时间3-6h,炉冷, ...

TKS

网友I:
SUS304 QPQ处理  结果:变形  ,黑色容易掉.    qpq后表面硬度hv在1000了 ,是怎么掉得黑色?磨损2个um后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440是有磁性的吧?不像304那样是无磁或弱磁

400系列不锈钢均带有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HPM75高韧性、高硬度无磁性塑料模具钢
均为时效硬化状态,出厂硬度约为37-41HRC
HPM75无磁钢时效温度650- ...

大师分享,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440是有磁性的
当时用的是日本进口的304,国产的加工后还是有磁性,脱磁后还是有点

大师,脱磁是指固溶处理吧!固溶处理后时间长了,磁性会回复吗?一般可以保持脱磁多久?

网友(2020-05-08):
楼主:我最近也遇到一个类似你相同的问题,请问后来你有找到处理的方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SUS304 QPQ处理  结果:变形  ,黑色容易掉.    qpq后表面硬度hv在1000了 ,是怎么掉得黑色?磨损2个um后才会 ...

其实就是因为磨损才会把黑色磨掉,刚开始没问题,但用个半个月就不行了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