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操纵机构怎么运转的,看不明白

楼主(2019-01-31):
先谢谢大家

网友:
1、2、5之间怎么结合的完全看不清。

网友:
找个实物模型,或者动画图看看

网友:
我觉得我们的机械设计手册还有其他的一些教材,上面的很多素材还是使用的几十年前的图,不清晰,亟待更新

网友:
动力来源与手柄,传递给两个拨叉,分别控制两个齿轮左右位移。在拨动手柄的时候,II和III轴的齿轮分别和不同的齿轮啮合,也有可能上述两轴的齿轮啮合在一起,图上看不太清。5是杠杆,不过没看清杠杆中间的支点在什么位置,5和6之间的连接应该和1和2之间类似,中间也应该有个槽,让拨叉在槽里做圆弧运动,而拨动拨叉左右运动。

网友:
手动旋转搅把手柄时,通过链传动带动传动轴4旋转,装在传动轴4上的盘型凸轮带动杠杆5动作,拨叉1、6与杠杆5相连(这个地方看的不是很清楚,有一部分结构挡住了)拨动装在花键轴上的两组齿轮啮合还是脱开,实现变速。

网友:
普车变速微调手柄

网友:
内部结构传动应该有齿轮差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