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煤器防撞,谁能有灵感解决,车皮以下平煤车走,刮板升降,传感器失灵或液压故障...

楼主(2019-02-01):
平煤器防撞,谁能有灵感解决,车皮以下平煤车走,刮板升降,传感器失灵或液压故障怎么防撞,不考虑电气、靠车行走产生推力刮平煤,有高手解决吗

网友:
常见的电气解决的问题,干嘛要不考虑,不能什么全靠机械来,不然发展电气干嘛呢

网友A:
刮板设计一个可折起的支架,当刮板受水平方向推力达到限定额度后翻起让开车厢,考虑好刮煤和碰到车厢受力的差别即可

网友:
1)传感器失灵,就解决传感器的问题,不能完全抛弃电子,因噎废食;
2)用纯机械的做法,无论如何还是会发生撞击。只不过在撞击车皮时,由车皮提供动力,让机构向上或两侧避位;
3)你的需求没有讲明白。

网友:
不要装那么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板设计一个可折起的支架,当刮板受水平方向推力达到限定额度后翻起让开车厢,考虑好刮煤和碰到车厢受力的 ...

回弹力应该会很大

网友:
煤肯定是中间部位高度最大,控制平煤器起落的传感器安防在两侧,检测车厢侧板高度即可

网友:
硬限位算什么??????

网友:
通常对于电气元件失灵的问题,我们都是采用机械硬限位做为双重安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