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那个渐开线

楼主(2019-02-01):
请教了,各位老师。

网友:
看齿轮渐开线展开原理

网友:
记得机械原理教材上有如何画渐开线的步骤,翻翻书吧。

网友A:
三维图的话找个画齿轮的教程吧,跟着画一遍,以后就可以直接改参数了。工程图没必要画渐开线,没图都行,齿数模数压力角变位系数孔径凸台知道就能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图的话找个画齿轮的教程吧,跟着画一遍,以后就可以直接改参数了。工程图没必要画渐开线,没图都行,齿 ...

谢谢了

网友:
proe可以,需要了解渐开线方程

网友:
有软件就可以轻松的画出了,表达式可以实现。

网友:
cad有齿轮渐开线,你想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