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轴机床加工一个玲珑球——加工篇

楼主(2019-02-01):
前面我们用UG画出来玲珑球的模型(具体教程可以关注我上篇帖子),其实玲珑球的加工程序比较简单,主要是这么一个模型要用三轴机床加工,需要借助一些工装,还要考虑好工艺方案,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1、毛坯选择φ45X100的铝棒,不建议用钢件,钢件粘性较大刀具不锋利的话切出的效果太差。

2、首先用车床加工出如下形状,加工的时候最好用中直刀,以避免干涉,球直径为40mm,两端圆柱为直径16mm,长度16毫米:

3、然后上铣床三爪卡盘,夹持一端圆柱加工五个平面和下一序的夹持部分,最后的加工效果如下:

4、用平口钳夹持上序加工的夹持面,这个夹持面主要是为了保证角度,继续加工剩余的五个平面,效果如下

5、带全部加工完成之后,就需要上专门的工装了,这个工装分为底座和盖板,定位的部分是五角的平面部分,如下图

6、下面就是分别加工11个面的,5个五角型腔了:

7、一直翻面加工,直到剩余最后一个的时候,把热熔胶注入,带冷却后继续加工最后一面,最终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就是还有一点,想要请教一下,第5步怎么把它定位起来的啊?
还有最后一步为什么要注入热熔胶?最后还要把胶弄掉?

网友(点评):
粘住可以继续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还有一点,想要请教一下,第5步怎么把它定位起来的啊?
还有最后一步为什么要注入热熔胶?最后还要把 ...

1、第五步工装的平面就是定位面,它跟五角形的形状是一样的,正好贴合,然后用盖板把它压住就行了。2、注入热熔胶是为了固定里面已经加工出来的五角形,如果不固定,最后一面一加工就掉下去了,那就不能继续加工了。

网友:
加工时的切削量不能太大,防止工件变形,最后一面更应该注意吧

网友:
这个工艺还是挺有创意的,是用来做玩具的吗?

网友:
机加工的爱好者,厉害

网友(2019-04-02):
6、下面就是分别加工11个面的,5个五角型腔了

请问上述是什么样轮廓的型腔,有3D数模提供一下看看吗?

网友:
牛x牛叉  行行出状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