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8这种情况是我不会用还是bug

楼主(2019-02-01):
两个问题都是关于solidworks2018工程图螺纹线的问题
图一螺纹孔为贯穿孔,但是螺纹线只到第一个板那边就断了,底孔倒是贯穿的
图二以及图三螺纹孔特征实际被压缩了,但是依旧显示螺纹线
以上问题,solidworks2017版本均未出现,求大神解答

楼主:
现在情况是我弄了整套尺寸驱动的设备,所以有很多特征在特定的条件下压缩,特定条件下解除压缩(包括很多草图拉伸,螺纹孔,通孔等等),虽然问题1可以以图纸标准尺寸为准,问题2可以通过手动隐藏螺纹线的方式达到目的,但是这终究是会带来很多后续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情况是我弄了整套尺寸驱动的设备,所以有很多特征在特定的条件下压缩,特定条件下解除压缩(包括很多草 ...

其实SW没必要用最新的,最新的也就意味着更大的硬件要求,如果不是换了64位系统,也许现在还在用2012

网友(点评):
2015明显有64位的嘛。

网友(点评):
2010都有64位的。。更别说2012了,我就用的2012的,64位的。 还有我用的XP,也有64位的。

网友(点评):
2012是支持XP的最后一版,去年新配的机器,已经不支持XP了

网友A:
是你的设置问题,你现在设置的应该是草图品质,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这种BUG到还不至于,制图首选项里面需要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BUG到还不至于,制图首选项里面需要设置好。

求大神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设置问题,你现在设置的应该是草图品质,改一下就好了。

求大神详细解释一下,我目前草图好像是高品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详细解释一下,我目前草图好像是高品质

我的电脑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最好是将你的文件中有问题的部分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最好是将你的文件中有问题的部分发出来。

你是2018吗?我2017也没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螺纹线显示问题我都在装饰螺纹线显示里面的高品质和草图品质之间切换选择一两下,然后就解决了

楼主(2020-02-18):
问题已解决,这个确实是2018的bug,和软件公司要了补丁包,打完补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