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切削液要定期循环?

楼主(2019-02-01):
每次放长假,设备停用时间较长,就要求进行切削液定期循环(每隔几天,将机床开启做空运转一次,每次约2小时),目的是防止切削液变质?如果是,为什么切削液循环能防止变质?

网友:
切削液配水沉淀,沉淀会粘,循环防锈,

网友A:
最常见的磨床“星期一早晨”的臭味,也就是休息了一个星期日(以前是6天制),回来切削液就臭了
这种切削液变臭(变质)的原因是因为厌氧菌的作用。顾名思义,厌氧菌是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下生存
当切削液打循环,液体里就进去氧气了。
注意两个问题
1)为什么同样的切削液,磨床的容易坏。
这是因为铁离子是促进厌氧菌的生长,磨下来的铁末子接触面积远大于车下来的
2)打循环不是万能的,但简单实用
以前,我们如果闻着太臭就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常见的磨床“星期一早晨”的臭味,也就是休息了一个星期日(以前是6天制),回来切削液就臭了
这种切削 ...

您这是很久之前的产品,现在恐怕不是酱紫。至少用偶们家的全合成产品,在磨床上木有酱紫滴问题。

水溶性切削液一般分三类:
1、乳化油(含油量较高);
2、半合成(相对于1含油量较低);
3、全合成(不含油)。

一般情况下,1 不太适用于磨削,但也可以用;
                   2 可适用于磨削,对机床保护比3好;
                   3 适用于磨削,基本可以避免发臭问题。沉降性好,但润滑不如12
                 如果是好些的产品,维护得当,123都可以做到不发臭。但是,不发臭不一定就是好产品,凡事物极必反!

打字麻烦,就说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是很久之前的产品,现在恐怕不是酱紫。至少用偶们家的全合成产品,在磨床上木有酱紫滴问题。

水溶 ...

已经很久不和工艺介质打交道了
厌氧菌一段,是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如果按照你1、2、3划分,主要适用于1
3,也就是全合成介质,太贵。一般企业最好不要用。当然,如果国产全合成工艺介质能过关,可以考虑。但要仔细辨别。当年在我的概念里,比较地道的全合成介质,要比国内最好的贵20倍
另外,对于工人来说,也弄不清这些区别。如果长时间不开机干活,打循环是维护工艺介质最简单可行的方法;对于车间工艺员,去弄点细菌培养片、糖量计等,买点专用的杀菌剂(最好的方法就是向供应商买,但供应商会很黑),这是集中供液系统维护的起码要求

网友C:
是防止切削液细菌滋生,变质变臭,那味道,闻起来想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防止切削液细菌滋生,变质变臭,那味道,闻起来想吐

为什么切削液循环可以防止切削液细菌滋生,变质变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切削液循环可以防止切削液细菌滋生,变质变臭?

是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不知道。我用的铣床。用柴油冷却。

网友:
循环使用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是时间长了,切削液会发出一种恶臭的气味,还会腐蚀刀具,但最终都是要作为危险废物进行处置,延长切削液的使用寿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2019-03-18):
设备机台都会存在漏导轨油的情况,导轨油比配比之后的切削液要轻,一旦长时间禁止,导轨油就会覆盖在切削液表面,使切削液隔绝氧气。切削液发臭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厌氧菌,厌氧菌是一种在氧气隔绝的情况下,以吞噬油生存的一种细菌。所以,切削液越臭,润滑性也会越差。

所以,一旦机台长时间停止,就会提供一个适合厌氧菌生存繁殖的适宜环境,导致切削液变质,发臭。

一旦切削液发臭,除了更换新切削液以外,也可以找供应商提供专门的杀菌剂做处理,处理之后,添加新液。即使是更换切削液,最好在配新液时,也添加一些杀菌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备机台都会存在漏导轨油的情况,导轨油比配比之后的切削液要轻,一旦长时间禁止,导轨油就会覆盖在切削液 ...

有人说乳化液,半合成型,全合成型三种切削液都能做到不发臭,这个是不现实的。真正能做到不发臭的,只有全合成型切削液,因为这种产品不含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