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装配图中镜像,阵列

楼主(2019-02-01):
solidworks 装配图中可以镜像,阵列吗?如果可以的话,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
可以镜像,但是镜像后的实体不能再镜像。不知道大家遇到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
可以镜像

网友:
可以,我做过。

网友:
可以镜像,分为特征与实体两种,都可以再镜像

网友A:
可以。
但出现过例外情况。同时镜像几个特征,有的在预期位置,有的在莫名其妙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出现过例外情况。同时镜像几个特征,有的在预期位置,有的在莫名其妙的位置。

网友:
应该可以的,UG里面也有这些功能,整列基本上没啥问题,因为是同样复制。而镜像就不同了,有时因为分辨不出来这个零件是不是对称的,镜像出来往往会新增一个模型。

网友B:
可以的,镜向时不要急于按确定,注意一下小箭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镜向时不要急于按确定,注意一下小箭头就行。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装配体中可以镜像,但是只能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