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怎样加工

楼主(2019-02-01):
(无正文)

楼主:
两头轴承孔,螺旋片上镶合金片,先镶合金,再镗孔最后磨外圆!求教师傅们!

楼主:
要求同心度0.02mm同轴度0.0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头轴承孔,螺旋片上镶合金片,先镶合金,再镗孔最后磨外圆!求教师傅们!

如果是因为反镗镗杆不够长,可以找我给你设计加长镗杆。
也可以根据需要外端加支撑支架,就是一套了。

网友:
在机械行业内,尺寸是最基本的,尤其是机加工,尺寸不同,加工工艺可能全部不一样
对于唯一的尺寸参数:同心度0.02mm同轴度0.02mm,这对于镗加工,不算什么
至少要说明:孔有多长,孔直径多少,等等

网友:
看你转速多高,扭矩多大,做什么活,要是不精密的话,没必要把尺寸卡,那么精细

网友:
两头轴承孔的同轴度要求0.02mm以内,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刀活,所以要用到正反镗刀,另外夹具的压力也要适当,内圆夹成椭圆了同轴度是如何也保证不了的

网友:
两端轴承孔多大,两轴承支撑距离是多少?

网友:
能说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
加工啥?具体工作内容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