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内圈外圈同时转动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9-02-02):
请教一下,轴承内径600,外圈和内圈可同时转动,这种连接方式怎么连接

网友A:
轴承外圈连接的是什么?内圈连接的是什么?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平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外圈连接的是什么?内圈连接的是什么?描述清楚一点。

你好,轴承内外圈均连接一根管子,分别用两台电机驱动工作

网友:
这还要研究?。。。。

网友(点评):
过来人,就得理解人家急功近利的思维吧。毕竟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这一代的想法。。。

网友B:
轴承,这玩意儿是铁的(),没脑子的,它不管自己芯转还是壳转,他只知道内外可以搓着而自己不会坏掉。当然,轴承也分很多种,有的,还能摇头晃脑,有的还能承受轴向力。

对轴承来说,剩下能做的,也就是等你来多查查多学习各种轴承的用途,并从中选出最合适的一款。

刚开始,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想跳过去?当然没问题!!!又不会乱花我的钱,又不会毁掉我自己的前途。

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这玩意儿是铁的(),没脑子的,它不管自己芯转还是壳转,他只知道内外可以搓着而自己不会坏掉。当 ...

你说的很有道理,请问一下我那个结构设计合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请问一下我那个结构设计合理吗?

你都没给大家说清楚看清楚内外圈的受力方向,你要人家怎么说?

换句话说,既然内外圈都不是静止的,那一定有啥玩意儿在拨动这些内外圈儿吧。

关键是:啥玩意儿、从啥方向、用多大的速比、用多大的负载来拨动着内外圈。

我就一个野路子出身,以前也说得不少:该考虑到的因素都考虑到了,也许也就剩下那么一两个类型的选择。而且还真的“差不多就行”。

就从你到现在提供的信息分量来看,你自己就没考虑周全受力方向和受力大小。

那么,不迷茫,才是天大的怪事儿!!!!!!!!!!!!!!!!!!!!!!!!!!!!!!!!!!!!!!!!!

别急着要结果,沉下心来分析你都该考虑哪些因素吧。这才会对你的将来有好处,才不会说搞机械没前途。

这点做不好,跳行,也不会有啥起色的。

跳行做成功了的人,不是因为机械这行不行,而是他的心不在机械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没给大家说清楚看清楚内外圈的受力方向,你要人家怎么说?

换句话说,既然内外圈都不是静 ...

哦管子左端均有链轮传动,方向相同,转速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轴承内外圈均连接一根管子,分别用两台电机驱动工作

把这几个零件详细描述下,觉得结构上有问题,左右两轴承的轴承端盖过定位了,内圈连接部分没看明白,还是详细描述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