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去毛刺抛光0.5mm钢片不出划痕方法

楼主(2019-02-03):
用机械的方法对不锈钢片进行去毛刺并抛光,用什么材料处理后,不锈钢片表面没有划痕,之前用电机带动百洁布旋转摩擦不锈钢表面(转速大概3800RPM),磨完后钢片侧面看都是划痕。

网友:
用抛光布试试

网友:
😁是不是不锈钢板,钣金,剪板机,激光切割,产生的刀口?

网友:
用柔软的布,高速旋转抛光。

网友:
抛光是门比较复杂的技术。懂的人说出来也要花点时间和精力测试各种参数,才能达到现有条件下希望得到的效果

网友:
哈哈,我搞设计不少年了,几乎从没在工程图上标过光洁度或叫粗糙度的玩意儿。

但楼主既然讲究这个了,那得用那个啥专业词儿来讲究了吧。

不锈钢片表面没有划痕???好像是用啥英文字母开头的标准吧?R?还是Ra?

网友:
聚氨酯抛光轮,中速.

网友: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2-04 08:34哈哈,我搞设计不少年了,几乎从没在工程图上标过光洁度或叫粗糙度的玩意儿。

但楼主既然讲究这个了,那得用那个啥专业词儿来讲究了吧。

不锈钢片表面没有划痕???好像是用啥英文字母开头的标准吧?R?还是Ra?

你是搞装配的吧

网友(点评):
我啊。。。啥都是。。。

网友:
用抛光布轮,配抛光膏或者抛光浆,铝高光是这么抛的,不锈钢应该也可以,就是时间会久点

网友:
抛光常用羊毛轮。

网友(2020-07-12):
解决了吗

网友:
细目数的抛光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