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得到折弯扣除、折弯系数、K因子

楼主(2019-02-04):
只要选定材料,厚度,用正确的选择下刀槽宽,任意折一刀,实际量一下尺寸,即可得到该材料的折弯扣除,然后用折弯扣除计算出K因子,再用K因子计算出所有是折弯系数表和折弯扣除表。因为K因子任意角度下,任意厚度,只要材料不变,这个K因子都是正确的。当然正确的折弯方法是必须保证的。

网友A:
不懂楼主想说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想说啥

他悟了

网友:
可以给你说,并没有什么卵用,还不如现场做钣金的工人师傅一句话管用

网友:
折弯扣除这个是啥?具体量哪里可得到?

网友:
好像在机械设计手册里见到过。因为工作用不到钣金折弯,所以没细看。

网友:
折弯扣除是每个工厂都不一样的,直接问折弯的师傅要就可以了。至于k因子,根据折弯扣除,板厚和折弯半径可以算出来,很简单的几何关系。

网友:
补充一条,折弯角需要大于等于板材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