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色选机教学

楼主(2019-02-06):
那位大神有大米,花生色选机的全套方案和编程吗?包括用那个CCD ,STC,等全部配件。求大神指导,可以给一些报酬。

网友:
干什么用的?怎么花生米还要挑?

网友:
参考大米色选机:大米漏斗下方倾斜布置一排小导槽,导槽下方每个导槽对应一个CCD相机,CCD相机下方一一对应着由电磁阀控制的喷管。工作原理:大米从漏斗下方漏下沿着导槽下滑,大米被整理排列成一排,进入CCD相机拍照范围内拍照,然后判断出大米表面是否有黄斑,损坏,以及玻璃,石头子等。然后电磁阀动作,喷管吹气将不合格物吹走,实现大米分选。这电磁阀因为动作频繁,一般的电磁阀寿命很短,用好点的。

网友:
STC是单片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