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线号

楼主(2019-02-07):
请问在电气连接中线号300       302        304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线号应该是自己设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号应该是自己设定的吧?

是的,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没有特定的意思

网友:
据我的经验,只是一个编号,是为了容易区分线条,在实际接线中在线上套上线号套,方便工人根据线号接线。- -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一根线两端一样的线号,方便接线和维修

网友(2019-05-10):
估计是第3组的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