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钢结构的生成,前辈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9-02-07):
可不可以像SOLIDWORKS一样先画草图,然后利用型材库直接生成钢结构。如果不可以,应该怎么搞呢,画轮廓拉伸,效率就慢了,而且还得把轮廓的尺寸都背下来。。。。

网友:
从道理上,应该没有问题。SW是中档CAD,而CATIA是高档CAD,三维模型高档CDA应该更强,何况这还不是建立复杂三维模型
仔细看教程就能解决

网友:
楼上说的不太赞同啊!如果这种说,那用SW都不如CATIA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