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线问题

楼主(2019-02-07):
请问图片中电气连线符号:
(1)  300   304   306   308   等数字分别是什么意思?
(2) L+和L-分别表示直流电源正极和负极;而图中L-R    L-Y    L-G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3) 图中T-D   T-H   T-D1   T-H1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4) 图中中间继电器上面的连线和下面的连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么看,是出题考大家了。一般得结合设备结构、线路走向、原理图来分析。。。这样看,除非了解相关设备的朋友才能给你答案。

网友(点评):
不是的,我是做机械的,公司电气人员走了,现在没人做,老板让我先看看,也是愁人

网友(点评):
这些符号应该是电气中通用的符号吧

网友(点评):
请问山水山石大侠也是机械兼做电气吗

网友:
那是线号类似于你给零件起的名字,便于查找导线

网友:
结合设备来看,找电路图来看就知道走向,就知道啥意思了

网友(点评):
这是外购的设备,时间长了,没有电路图了

网友:
123要对照电路图来看,4是卡扣

网友:
没问题就不管它,有问题时处理问题就是了!

网友:
结合电气图纸一起看,看看图纸中是否有符号的定义。

网友(点评):
没有电路图,请问大侠这个图片中的符号有些应该是共用的吧,比如300,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没有原理图,不好判断。300是公共端,其他是信号线圈,或辅助点。L-R,L-Y,L-G好像是红色的信号灯,黄色信号灯,绿色信号灯。

网友(点评):
实在找不到原理图,就去找个万用表测下通断。然后一点点捋吧。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300是什么公共端

网友(点评):
是不是以“30*”开头的信号端的公共端?你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这些数字应该是电气设计自行制定的。

网友:
有句成语叫顺藤摸瓜,需要按线理顺元器件,再结合设备才能分析理解电路。

网友:
新年送你几个字,够得学。。。。。。。。。。。。。。。。。。

网友:
1.300、304、306、308等分别代表的是“端子号”,这个端子号在你的图纸上显示,通过端子号可以查到某根电缆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端子号对你排查电路故障非常重要,PS:端子号是设计电路时人为设计的!

网友:
4.中间继电器上有继电器的型号,通过型号可以查询继电器样本资料,样本资料会详细说明哪些管脚是控制端子、哪些是常开端子、哪些是常闭端子,通过端子顺藤摸瓜就能看出来上边、下边的线哪些是控制电路、哪些是输出、哪些是输入了

网友:
  • 看图判断是一组16位的中继模块,上部是输入信号17端子,最左是公共线。下面是输出端子,每两个对应一个中继的干触点。R Y G估计是上面报警、运行、警示对应的指示灯出线

网友(2019-05-12):
这个东西要对照电气图纸 上面有线标 对应查找就知道了

网友(2019-07-12):
看着有点茫然啊

网友:
300是公共端,304/6/8什么的应该是继电器触点输出,具体接的是常开常闭需要断电断路后测量。
L+和L-R/Y/G什么的挨着,相当于是公共端,说明R/Y/G应该是板子的运行状态或者其他什么功能性输出。
上边有TL+、T-D、T-H,下端是L+和T-H1、T-D1挨着,具体功能不知道,但是T一般表示温度什么的,我觉得这似乎应该是温度或温控开关的下端输入,上端输出?
继电器上边明亮的铁丝啥也不是,纯粹是为了固定继电器不晃动脱落用的,不是导线,用金属是为了焊接到板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