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旋转360度或者720度之后可以急停,准确定位的机构

楼主(2019-02-08):
过年好,大神们,请教一个问题,想找一种结构,高速旋转360度或者720度之后,可以急停,类似刹车,速度大概是3秒钟1圈,急停的位置误差不能超过5度,有没有这样的结构,现在采用的是减速刹车电机+接近开关,但是不可控因素太多,不够精确,误差有点大,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长期使用,也可需要考虑到耐用性,谢谢大神们

网友:
你这结构停止位置就是随缘了。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网友:
刹车电机+接近开关控制精度肯定达不到要求。若有急停或快速反转,步进电机会出现丢步。所以,用伺服电机控制比较好。

网友:
5度,可以直接用伺服啊。不然有钱你可以上DD马达

网友:
说说负载有多重,惯性动量,以及可否有升降速段?

网友:
精度有要求的话,需要配高精度的减速机和伺服电机来实现控制。

网友:
用光码盘来控制啊

网友:
棘轮棘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