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的单位是米每秒,y的单位是米,u对y偏导后单位是什么?

楼主(2019-02-08):
请教,u的单位是m/s(米每秒),y的单位是m(米),u对y偏导(?u/?y)后,结果的单位是什么?怎么得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高深

网友(点评):
高等数学,不难,只是有点整不明白了。速度对时间求导,单位是m/s?,速度对长度求导,单位是m?/s?

网友:
如果对时间再求导就是加速度,对长度求导这个意义在哪?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2-09 13:18如果对时间再求导就是加速度,对长度求导这个意义在哪?
速度梯度,讲解粘度时提到的,

网友:
u对y的偏导是单位距离上速度的变化量,这个是速度梯度的表达式。单位是:1/s。

?u/?y=(du/dt)/(dy/dt)=(m/s^2)/(m/s)=s^-1,“?”表示求偏导。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09 19:56u对y的偏导是单位距离上速度的变化量,这个是速度梯度的表达式。单位是:1/s。

?u/?y=(du/dt)/(dy/dt)=(m/s^2)/(m/s)=s^-1,“?”表示求偏导。
1/s,怎么理解这个单位的物理意义呢?

网友:
速度梯度,指流体在两界面之间流动时,由于材料之间摩擦力的存在,使流体内部与流体和界面接触处的流动速度发生差别,产生一个渐变的速度场,称为速度梯度,或称切速率、剪切速率。(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1/s,怎么理解这个单位的物理意义呢?

不用纠结速度梯度的量纲,能理解速度梯度的物理意义就行,跟理解加速度的含义一样。

楼主:
|华仔1001发表于 02-10 07:51速度梯度,指流体在两界面之间流动时,由于材料之间摩擦力的存在,使流体内部与流体和界面接触处的流动速度发生差别,产生一个渐变的速度场,称为速度梯度,或称切速率、剪切速率。(定义)
感谢回答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10 09:55
不用纠结速度梯度的量纲,能理解速度梯度的物理意义就行,跟理解加速度的含义一样。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