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学表达式和解析式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2019-02-09):
请教,数学表达式和解析式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
我理解
不是一个意思,表达式更宽泛,解析式窄
比如,代数方程,5次及其5次以上就没有解析解,只能靠数值解
我们知道一元二次方程,有求根的公式,3次、4次都有,但5次就没有求根的公式。我理解求根公式就是解析式。要想解高次代数方程,只有靠数值方法
在我印象里,展开式齿轮减速器,分配速比的公式,只到4级,也就是有公式直接求出各级速比,虽然比较繁琐,好歹可以直接求出来。有了这样的速比分配公式,还可以引入各级大齿轮齿顶圆直径不要相差悬殊,以保证搅油功率尽量小。但是没见过5级速比分配的公式,即解析式,只能用数值方法。因此计算时间长,可能要一两个小时。
当然,我不是学数学的,只是我的理解
表达式,比如求导数公式,积分公式,给出的是一般形式,具体到函数,还要做不少的变换等,

楼主:
|zmztx发表于 02-09 08:20 本帖最后由 zmztx 于 2019-2-9 08:25 编辑

我理解

不是一个意思,表达式更宽泛,解析式窄

比如,代数方程,5次及其5次以上就没有解析解,只能靠数值解

我们知道一元二次方程,有求根的公式,3次、4次都有,但5次就没有求根的公式。我理解求根公式就是解析式。要想解高次代数方程,只有靠数值方法

在我印象里,展开式齿轮减速器,分配速比的公式,只到4级,也就是有公式直接求出各级速比,虽然比较繁琐,好歹可以直接求出来。有了这样的速比分配公式,还可以引入各级大齿轮齿顶圆直径不要相差悬殊,以保证搅油功率尽量小。但是没见过5级速比分配的公式,即解析式,只能用数值方法。因此计算时间长,可能要一两个小时。

当然,我不是学数学的,只是我的理解

表达式,比如求导数公式,积分公式,给出的是一般形式,具体到函数,还要做不少的变换等,

感谢

网友:
数学表达式包含的内容比较点多,比如,数字与字母的组合表达式、等式、不等式,甚至你说的解析式都可以叫数学表达式。但是,解析式一定是和函数或者坐标相关联的表达式。高中时学过的解析几何,是不是与函数或者坐标系的坐标相关?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09 17:56数学表达式包含的内容比较点多,比如,数字与字母的组合表达式、等式、不等式,甚至你说的解析式都可以叫数学表达式。但是,解析式一定是和函数或者坐标相关联的表达式。高中时学过的解析几何,是不是与函数或者坐标系的坐标相关?
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