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体可不可压缩?

楼主(2019-02-09):
看书,一处说“由于液体的不可压缩性……”,一处说“流体的密度随压力增高而增大…每增加20MPa…油的密度…增加1%…”,两处说法是否矛盾?

网友A:
可压缩,但大多数时候按不可压缩,可以方便应用,结果也偏差不大,可以忽略。

不然,扯上压缩性,一上来就是几十个字母的公式,还有几个人能学会液压?

楼主:
|wayyhlp发表于 02-09 07:44可压缩,但大多数时候按不可压缩,可以方便应用,结果也偏差不大,可以忽略。

不然,扯上压缩性,一上来就是几十个字母的公式,还有几个人能学会液压?

网友:
肯定可以,分子之间是有间隙的,只要外部压力够大肯定可以压缩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2-09 09:55肯定可以,分子之间是有间隙的,只要外部压力够大肯定可以压缩
深刻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按照不可压缩处理。

网友(点评):
什么情况按照压缩处理

网友:
这两种说法不矛盾。

液体的不可压缩性是指液体在压缩时,体积变化非常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严谨的说法应该是液体不易被压缩。

网友:
一般工程上认为液体不可压缩,比起微弱的可压缩性液体受温度影响的体积,粘度等变化更值得重视。

网友:
液体和固体都可压缩,在稳态工作时,可以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压缩,但大多数时候按不可压缩,可以方便应用,结果也偏差不大,可以忽略。

不然,扯上压缩性,一上来 ...

有道理,有压缩性,但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按照不可压缩处理。

可压缩是在微观条件下,这个涉及到分子间的研究,属于高端学术研究了。常规液压按不可压缩就行了。

网友(2021-06-23):
当然可以压缩,丢到中子星上面,原子核都给你压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