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零件什么意思?

楼主(2019-02-09):
为什么上下剖面不一样呢,这是一个什么剖法?还有有其他的意思。
在装备图上是这样的:

网友:
估计上半部分是焊接前机加的几部分尺寸,其实是工艺图,下半部分是成品尺寸。

网友(点评):
我看到了焊前加工和焊后加工,应该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A:
第一张图纸是同一系列的不同结构尺寸零件做的半剖图做在一张图纸中了。从第一张图纸的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看,以中心轴线标注的尺寸都是以“φ”开头的,说明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的结构都是回转结构,而且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总体宽度尺寸也不一样,所以,第一张图纸不是同一个组件的装配图。

第二张图是这一系列的组件在装配图中的完整结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我也想过,不过楼上的说法好像更有道理。

网友B:
这种图纸,靠猜的,不靠谱。

真不知道画这图的,他就不担心会有人看不懂?心可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纸是同一系列的不同结构尺寸零件做的半剖图做在一张图纸中了。从第一张图纸的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看 ...

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可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图纸,靠猜的,不靠谱。

真不知道画这图的,他就不担心会有人看不懂?心可真大。

表达得很清楚的图看不懂,不怪自己渣,却怪人心大。

网友(点评):
宇宙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图纸,靠猜的,不靠谱。

真不知道画这图的,他就不担心会有人看不懂?心可真大。

赞同!这样作图的确不好!工程图纸就是为了清楚地表达设计者的意图,让加工、装配很容易实现,而不是为了。。。。。

网友:
上边是焊接前的加工,就是需要在焊接前零部件要达到这种尺寸和精度,才能焊接
下边是成品的尺寸和精度,就是焊接后再加工到这个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