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静力学分析,电器支架受力问题

楼主(2019-02-09):
如图,一个电器元件支架,其4个安装孔固定电器元件,安装孔里放有内六角圆柱头螺钉或十字槽盘头螺钉固定,这个钣金件是垂直挂靠在控制柜柱子上的,
我想问钣金件的安装孔是不是受到向下方向的力呢?
安装孔受力,是指的是器件的总重量还是,器件重量的几分之一呢?
另外我只是选择生成网格(不做任何调整),结果提示我划分网格失败了,无论如何调整都不行。

以上两个问题谢谢指导!

网友A:
四个安装孔中的每个安装孔的受力是器件总重的四分之一。

四个安装孔的约束是怎么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安装孔中的每个安装孔的受力是器件总重的四分之一。

四个安装孔的约束是怎么给的?

四个边的 u型槽做约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个边的 u型槽做约束

四个带紫色坐标的孔只是压紧器件安装板吗?U型槽上的约束你是怎么加的?包括约束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带紫色坐标的孔只是压紧器件安装板吗?U型槽上的约束你是怎么加的?包括约束的方向。

紫色部位是器件的固定安装孔
约束是用固定几何体,将U型槽几个面选中

网友:
网格划分,模型先要简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