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在振动下,摩擦系数会变动?

楼主(2019-02-10):
书上说“……在振动、冲击或变载荷下,由于摩擦系数f的变动,……”

为什么在振动、冲击、变载荷下,摩擦系数会变动?

网友:
应该不是摩擦系数变动,而是摩擦力变动。振动、冲击、变载荷会有动载荷出现。

网友(点评):
螺栓许用应力给出来是什么意思?这和摩擦系数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这么理解,汽车在路上走,要压出车辙,压车辙是需要力的,这是摩擦力的来源之一,越硬的路面,越不容易压出车辙,摩擦力就越小。回到正题,有冲击振动时,相当于路面内部有了冲击力,就像气球充气变硬一样,就把汽车抬起来,车辙变浅,摩擦力变小,而汽车的正压力不变,那不就是摩擦系数变小?

楼主:
|wayyhlp发表于 02-11 10:24这么理解,汽车在路上走,要压出车辙,压车辙是需要力的,这是摩擦力的来源之一,越硬的路面,越不容易压出车辙,摩擦力就越小。回到正题,有冲击振动时,相当于路面内部有了冲击力,就像气球充气变硬一样,就把汽车抬起来,车辙变浅,摩擦力变小,而汽车的正压力不变,那不就是摩擦系数变小?
感谢

楼主:
|wayyhlp发表于 02-11 10:24这么理解,汽车在路上走,要压出车辙,压车辙是需要力的,这是摩擦力的来源之一,越硬的路面,越不容易压出车辙,摩擦力就越小。回到正题,有冲击振动时,相当于路面内部有了冲击力,就像气球充气变硬一样,就把汽车抬起来,车辙变浅,摩擦力变小,而汽车的正压力不变,那不就是摩擦系数变小?
振动时,正压力有变化,

网友:
正压力确实有变化,把汽车抛起来或砸下来正压力肯定变,但书里说的是预紧力,预紧力是不变的,变的是实际压力。

网友B:
影响摩擦系数的6个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振动,大学物理教材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摩擦系数的6个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振动,大学物理教材有这个

大侠,原理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原理是什么?

教材上当时怎么讲的如今已经完全不记得了。说下我个人对摩擦力的理解,以前的物理教材把摩擦力解释为两个粗糙表面(想象成不规则锯齿形)镶嵌之后产生的阻力,现代物理理论把摩擦力解释为两物体表面之间的原子在接触后连接了原子键,正压力越大,相互接触的原子越多,生成的原子键也就越多,摩擦力也就更大。但材质一定的情况下,原子的分布宏观上是确定的,正压力不会影响表面的原子分布。但是——振动不是单纯的宏观现象,振动会影响表面原子的分布(疏密关系,大概想象成原子因为惯性影响,无法与振动的正压力同步变化)。因为摩擦系数在竖直上就是法向力和切向力的比值,实验室里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测量的,因为振动影响,形成原子键的表面原子数量和正压力之间不再是简单的正相关了,得出的数据就是摩擦系数变化了

忽悠了这么多,整的我自己都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理解,汽车在路上走,要压出车辙,压车辙是需要力的,这是摩擦力的来源之一,越硬的路面,越不容易压出 ...

感谢,讲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材上当时怎么讲的如今已经完全不记得了。说下我个人对摩擦力的理解,以前的物理教材把摩擦力解释为两个 ...

大神流弊

网友:
摩擦力的稳定是基于两物体接触状态不变,当受到冲击力后,会使两个物体接触状态发生变化,导致摩擦力有变化,应该不是摩擦系数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