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扫描问题

楼主(2019-02-10):
请问各位大侠,想把图1草图扫描一下,但扫描后的路径的另一端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请问怎么什么原因,如何修改?

补充内容 (2019-2-10 20:37):

网友A:
不贴扫描属性管理器截图,别人怎么知道你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贴扫描属性管理器截图,别人怎么知道你是如何设置的

大侠请看

网友B:
将路径草图末端放大看一下

网友C:
检查一下路径草图……
啊,不对,应该直接拉伸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路径草图……
啊,不对,应该直接拉伸才是。

路径不是直线,是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路径草图末端放大看一下

请看

楼主:
尾端轮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路径不是直线,是斜线

……

网友(点评):
大侠帮看看我贴出的图片,尾端有一个倒角形式的截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路径草图……
啊,不对,应该直接拉伸才是。

同意,如果因为尺寸特殊而导致扫描出错的话,干脆直接改拉伸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端轮廓

尾端有一个倒角形式的截面,这个尾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网友(点评):
怎么去除这部分

网友(点评):
放出你的源文件。。。。注意细节,很多意料不到的结局,都是细节没处理好。

网友(点评):
能加大侠个QQ吗

网友:
这个论坛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下载附件扣分太狠,严重阻碍大家的交流。
楼主不妨把文件传到网盘,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很正常的扫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

请教老师,图中用的是‘拉伸凸台/基体’命令吗?是的话能否指教一下怎么根据中心线拉伸,万分感谢!

网友:
我教你个招,图形不复杂,删除文件重新画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老师,图中用的是‘拉伸凸台/基体’命令吗?是的话能否指教一下怎么根据中心线拉伸,万分感谢!

拉伸可以选择方向的,可以不是默认的垂直于草图基面。

网友:
选择扫描路径的时候,要记得改成单条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