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转2个月后,减速机里的润滑油就成这个状况

楼主(2019-02-11):
我们这儿一台减速机在2018年11月28换的润滑油,牌号:CKD220。运转2个月后,减速机里的润滑油就成这个状况。
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减速机的润滑方式是强制润滑,有油站。

网友:
请提供:
1、环境温度
2、正常运转30分钟后减速机壳体温度
3、齿面接触应力
4、润滑形式:开式、闭式、半开式
5、环境湿度(闭式系统不考虑此项)
6、减速机出厂后是否清洗
7、齿轮传动形式

这个只是初步判断,具体的需要检测一下油品和齿轮的磨损情况

网友:
好吧!
你换滴油,型号你说了,油偶没看到,换油过程偶也没看到!
这个油粗略看有进水乳化现象。
换油不彻底?没有清理残留?环境过于恶劣?油的品质?。。。。

网友:
你换油不清理油箱、管路系统这样也正常。
变白主要是水和气泡,变黑是氧化和污染。

网友:
看着像是有水,有杂质产生

网友:
箱体里有脏东西,或者新的机器磨合过程有磨屑产生,把这个润滑油倒掉,重新换新油再看看。

网友:
一个可能是原来减速机/管路内部比较脏,
一个可能是你的油站有暴露部分容易吸入灰尘,周边灰尘比较大。

网友:
润滑油作为机械设备运行的“血液”,能够起到润滑、防锈、辅助冷却等作用,为了降低减速器的磨损,提升使用寿命,我们要定期对减速器润滑油进行更换。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经过检查,发现油冷却器有漏水现象。已更换冷却器。

网友(2019-07-18):
个人只能想到这么多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9-10-16):
魍兄,问的太专业了

网友(2021-07-21):
这个油样有明显的乳化现象,杂质也不少。必须换了。换下的旧油不要做危废处理,可以修复的。# I! P1 h/ M(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