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套接头漏气

楼主(2019-02-11):
请问我们不是专业安装工人,安装的气路。发现漏气点多,主要是接头处漏气,比如管子不圆,管子有划痕,管子安装歪斜等,请问有没有可以简单点的弥补办法?不想重装啊。。。。气压0.8MPa

网友:
卡套接头的安装是个技术活,安装之前应该做个培训或者讲下安装要求。细节工作做不好,80-90%都会漏气。管子圆度不好,表面光洁度不好,端面切的不齐等都会漏气。

网友:
找个仪表工指导下,重做。

网友:
长远考虑的话不想重装几无可能。

网友:
端面不平?刀要锋利,有时维修工看至我路过,会特意叫我帮他们切一刀。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这样,在接头处打密封胶,还有管子尽量用专业剪刀将端面剪平,这样漏气就会少很多!

网友:
不要偷懒,需要重新安装

网友:
管路漏气,我们这边常用的办法是在漏气的位置涂肥皂水,哪个地方冒泡严重就在哪里补焊。

网友:
  0.8MPA还漏气重新安装来过管线歪斜不漏也难、连接管口平齐不变形、不红火很总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这样,在接头处打密封胶,还有管子尽量用专业剪刀将端面剪平,这样漏气就会少很多!

非常反感不该用胶的时候却用上了胶!考虑过检修、再拆装的感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反感不该用胶的时候却用上了胶!考虑过检修、再拆装的感受么?

又想成本低,又想质量好,这样现实吗?如果用质量好的卡套式接头和规范的安装工艺,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我只是推荐,因为我们公司用的白胶多,我觉得不好,但是在这么低的成本面前,它就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