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纹应该如何装在机架上,并且可以旋转

楼主(2019-02-11):
这个零件怎样装在机架上可以旋转,应该用什么螺母。

网友:
这不是一种正常的螺纹啊,干嘛要如此固定

网友:
看着楼主这个零件两端是可以用轴承来固定的,传动也可以用中间的齿轮,建议楼主再发一点详细的图文

网友:
像是凸轮分割器

网友:
路过,坐等学习大神

网友:
可能是用轴肩定位吧。

网友:
什么样的机架?把相关的结构或零件都发出来,单独这么个组件不好判断。

网友:
完全看不懂^_^

网友:
这个不相似螺纹,哪有这么大螺距这么少螺纹的紧固件,应该是一楼说的凸轮传动。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分杯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