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润滑状态下能用骨架油封吗?

楼主(2019-02-11):
请问在无润滑状态下能用骨架油封吗?就是室外使用,要防尘防水,旋转运动,无轴向运动,无压力,有灰尘,有雨水,使用寿命要达到5年
结构上是没有油脂的,如果不能用骨架油封,那么应该用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可以用骨架油封,不过在唇口处应该加一道耐磨环,耐磨环磨损后直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骨架油封,不过在唇口处应该加一道耐磨环,耐磨环磨损后直接更换

耐磨环能用多久呢?因为这个线缆要从骨架油封中间穿过,如果更换耐磨环的话,线缆会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骨架油封,不过在唇口处应该加一道耐磨环,耐磨环磨损后直接更换

你好,感谢你的建议,我刚才百度了一下,耐磨环貌似主要用在轴向运动上,旋转运动可以吗?

网友A:
大概的示意图

因为多尘环境,灰尘会嵌入到油封的唇口位置,化身成【砂轮】结构,在接触位置磨出沟槽来。耐磨环主要是为了:
1、减少制造成本,耐磨环采用耐磨材料,避免整轴用材的浪费
2、便于更换,磨出沟槽换个套就解决了,不然就要整轴维修甚至报废

PS:耐磨环记得留拆卸孔或槽,避免尴尬

网友(点评):
耐磨环材料可以举几个例子吗?谢谢您详细的回答!

网友(点评):
可以选择淬硬性好的材料,这样寿命可以更长一些。与油封接触的部分可以考虑镀硬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的示意图

因为多尘环境,灰尘会嵌入到油封的唇口位置,化身成【砂轮】结构,在接触位置磨出沟槽 ...

学习了,果然细节决定成败啊。我以前设计的时候也是没有耐磨环,终于可以对这个地方进行改进,多谢大侠指导。

网友:
用四氟骨架油封,5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的示意图

因为多尘环境,灰尘会嵌入到油封的唇口位置,化身成【砂轮】结构,在接触位置磨出沟槽 ...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O型圈的作用是什么?是给耐磨环一个径向的过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O型圈的作用是什么?是给耐磨环一个径向的过盈吗?

首先,耐磨环和轴之间即使是过盈配合,也不等于密封性好,该有的静密封还是要有的。然后,加了这道O圈之后,耐磨环和轴可以选择更便于安装拆卸的间隙配合,也就是楼主提到的【提供过盈量】

网友:
如果一定要这样用,需要注意使用事项:对油封的要求是尺寸(内径、外径和厚度)应符合规定;要求有适当的弹性,能将轴适当地卡住,起到密封作用;要耐热、耐磨、强度好、耐介质(油或水等),使用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耐磨环和轴之间即使是过盈配合,也不等于密封性好,该有的静密封还是要有的。然后,加了这道O圈之 ...

见识了,还有一个问题麻烦问下,目前我也有这样用的,只不过呢,没加耐磨环,在安装骨架油封之前,在骨架油封的唇口处涂抹了满了油脂(不是油),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轴与骨架油封之间相对运动的时候,还是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也就是橡胶摩擦的声音,这种声音用耐磨环可以消除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识了,还有一个问题麻烦问下,目前我也有这样用的,只不过呢,没加耐磨环,在安装骨架油封之前,在骨架 ...

声音可能来源于密封材料与金属之间的摩擦,也可能是接触部分混进了粉尘颗粒,当然也有其他可能。单纯的增加耐磨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当然,提高金属零件的表面光洁度、硬度能够减小噪声。

可以考虑在骨架油封外侧增加一组迷宫密封结构,这样接触到骨架油封的粉尘量会减少很多。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考虑加气源清理,或者流水冲洗等主动防尘的结构。

楼主(2019-06-25):
引用 网友A:
声音可能来源于密封材料与金属之间的摩擦,也可能是接触部分混进了粉尘颗粒,当然也有其他可能。单纯的增 ...

大佬,这个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我这个轴是中空的,壁厚只有3mm,而且是铝合金的,供应商说不能局部镀硬铬。。。。。。这样的话,安装耐磨环貌似也不够了(厚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我这个轴是中空的,壁厚只有3mm,而且是铝合金的,供应商说不能局部镀硬 ...

这样的话,那就尝试从两个方面解决吧:
1、计算一下骨架油封的压缩量,或者安装推荐值设计压缩量(依据使用环境二次修正)
2、与唇口接触的部分做抛光处理

其实如果仔细鉴别一下声音的节奏的话,是可以听出来是光洁度差还是圆度不够等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那就尝试从两个方面解决吧:
1、计算一下骨架油封的压缩量,或者安装推荐值设计压缩量(依据 ...

1. 我现在用的是骨架油封,公差是按照骨架油封手册给的,然后轴给的是0.8的粗糙度,装配的时候加油脂,但是我担心的是铝合金硬度不足。。。骨架油封手册上要求HRC  30 以上,原本想的是局部镀硬铬,没想到不行
2. 你说的修正是不是略微减小下轴的外径,从而减小轴与骨架油封之间的过盈量,减小磨损?因为我这个是没有压力的环境下使用的,不需要很大的过盈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我现在用的是骨架油封,公差是按照骨架油封手册给的,然后轴给的是0.8的粗糙度,装配的时候加油脂,但 ...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楼主有么有确认过骨架油封材质与油脂的互溶性?如果油脂选的不合适,骨架油封的唇口会有少量膨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楼主有么有确认过骨架油封材质与油脂的互溶性?如果油脂选的不合适,骨架油封的唇口会 ...

油脂用的是谐波减速机的油脂,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谐波减速机上就自带的有骨架油封,不过是氟橡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脂用的是谐波减速机的油脂,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谐波减速机上就自带的有骨架油封,不过是氟橡胶的

油封的标准使用场景是一侧是大气,一侧是油池。实际上油脂的黏度太大,达不到油封的使用要求,无法形成有效的油膜,这个是噪声的来源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封的标准使用场景是一侧是大气,一侧是油池。实际上油脂的黏度太大,达不到油封的使用要求,无法形成有 ...

噪音的问题能解决就解决,不能的话其实也无伤大雅,现在担心磨损。。。叫供应商局部硬质氧化,供应商也说做不了,不知道是不是嫌量少。。。哈哈

网友(2022-04-16):
引用 楼主:
噪音的问题能解决就解决,不能的话其实也无伤大雅,现在担心磨损。。。叫供应商局部硬质氧化,供应商 ...

可以局部镀氮化铬,就是费用高一些